霍尼韦尔PKSC300组态软件下装

楼主(2020-10-20):
求助,霍尼韦尔PKS C300组态软件第一次下装出现错误,如图所示,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原因

在以下任何情况下的加载操作过程中,都会出现此错误消息:

如果Control Builder是使用localhost作为服务器名称而不是实际服务器名称登录的。

如果在与控制构建器连接的服务器上没有运行Experion PKS系统存储库服务。

•Control Builder已打开并且发生服务器切换

处理方法:

确保Control Builder已连接到当前的主服务器(请从Configuration Studio的状态栏中进行检查),并且该服务器上的Experion PKS系统存储库服务正在运行。

楼主:
已自行处理。

网友A:
论坛就需要你这样的人,自己就解决了

网友B:
赞啊,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可以分享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自行处理。



具体的解决方法分享下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因:在以下任何情况下的加载操作过程中,都会出现此错误消息:•如果Control Builder是使用localhost作为服务器名称而不是实际服务器名称登录的。•如果在与控制构建器连接的服务器上没有...



感谢分享问题的处理方法

网友E:
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