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24XP内置亚控STANDARD程序后与电脑串口调试工具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20-10-20):
S7224XP PLC已经下载好了亚控公司的 STANDARD.mwp 串口初始化程序,上图是亚控公司的官方说明!

最后说一下,我现在PLC与电脑485物理连接是正常的,我在PLC里面写了个XMT 发送小程序,串口调试工具是能收到数据的.证明物理连接是没有问题的.

我现在就是搞不明白亚控的STANDARD.mwp 程序,我要怎么与它通信?

网友A:
他规定的读数据指令一共12个字节,你为什么只发8个?

试试02 00 00 00  14 02 01 00 00 00 00 15行不行。

网友B:
亚控是垃圾:我现在购买亚控与FX3U进行以太网通信,只能单台通信,同时与2台及以上均导致全部无法联机!!

亚控是垃圾:鉴定完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亚控是垃圾:我现在购买亚控与FX3U进行以太网通信,只能单台通信,同时与2台及以上均导致全部无法联机!!亚控是垃圾:鉴定完毕...



愤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规定的读数据指令一共12个字节,你为什么只发8个?试试02 00 00 00  14 02 01 00 00 00 00 15行不行。...



按照你说的试过了,没用.没有任何数据返回.

网友A:
引用 楼主:
"mr_nice_guy"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他规定的读数据指令一共12个字节,你为什么只发8个?试试02 00 00 00  14 02 01 00 00 00 00 1...



我也搞不懂了,坐等其他答案。

网友D:
串口调试助手发的命令好像不对吧,功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口调试助手发的命令好像不对吧,功能不对。



请问具体要怎么写呢? 能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