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制舱的舱体结构及舱内设备走线要求

楼主(2020-10-20):
1.舱体结构

  就集装箱形式的尺寸而言,以20英尺(长6058mm×宽2438mm×高2591mm)和40英尺(长12192mm×宽2438mm×高259mm)的预制客舱为主要单位。 设置为单行或双行布局。 在钢结构工厂建筑物中,现场组装应以钢结构工厂建筑物的形式进行。 设备的第一个原则是利用现场空间,并对设备的位置提出合理的要求。 对于将来的保护和维修,它可能更加简洁。 使用工厂标准。 首先要做的是在稳定时间内将注意力集中在控制屏幕上,然后设置保护屏幕,并且通过稳定总线差异,左后侧可能是集中式低频选择设备。 随着智能电网的不断建设和发展,可以快速建立预制的机舱变电站。

  2.舱体中的设备

  预制舱主要包括独立的动力设备,测量面,继电保护柜,监控信号和应急灯等,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如防灾报警设备,安全监控系统,机舱 预制舱的规划过程中,必须考虑产品的应用要求,设备的功能要求以及安全计划的主要要求。 在预制的客舱中,有必要针对不同的环境修改内部设备。 例如,预制的机舱设备应放在温暖和潮湿的地方,应及时安装空调和其他用于调度温度的设备。 在暴风雪地区,不仅需要增加空调,还需要与防风防沙设备相似的设备。

  3.舱内布线

  由于预制舱的内部空间较小,因此内部布线过程要求相对较高。 除了在连接设备时保留余量之外,还必须确保尽可能减少往复运动。 为了沿预制舱的推荐主方向布置布局,有两种主要方法,顶部接线方法和底部接线方法。 在底部进场方法中,通常在底部保留20cm以上的空间,使用静电防尘板挡住框架的上部,并在电缆输入端口和内部使用防护罩。 外观部分的计划。 预制舱中应提供安全的连接地址,并应清楚地标明。 根据接地线的统一标准,接地线应不小于6mm2,接地铜线的螺旋直径应不小于1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