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2M-CPU31与串行仪表通讯

楼主(2020-10-20):
现场设备仪表是总线制仪表,接入机柜的串口服务器,然后串口服务器通过网口接入工业交换机,PLC通过自带的网口连接工业交换机。这种连接方式怎么读取仪表数据,PLC没有配置串口模块。

网友A:
这种情况,PLC应该是不需要配置串口模块的。

PLC读写的数据是通过网口连接到PLC的串口服务器上的数据,可以把串口服务器当作PLC的串口模块。

我试过将变频器通过485接口连接到串口服务器,将PC无线连接到串口服务器,然后在电脑上创建虚拟串口,用串口精灵无线读写变频器上面的数据。

以上只是我的看法,如若不对,请见谅。

网友B:
设备通信协议是什么?请告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通信协议是什么?请告诉一下。



MODBUS RTU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PLC应该是不需要配置串口模块的。PLC读写的数据是通过网口连接到PLC的串口服务器上的数据,可以把串口服务器当作PLC的串口模块。我试过将变频器通过485接口连接到串口服务器,将PC无线连...



这种可能和你说的通讯方式不太一样,现在就是不知道PLC怎么读数据

网友C:
原来如此,多谢,学习了

网友D(2022-08-19):
用IGT-SER智能网关是最简单的,这里有个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article/details/124242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