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20A驱动器转矩模式怎么接线控制,按说明书接的不行呢

楼主(2020-10-20):
我有一台三菱的伺服系统,要用转矩模式运行,按说明书接的线电机没有使能,然后打三菱客服咨询按客服说的接线也没有使能,但是用位置模式可以运行,是不是接线不正确,求教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
1、您两次具体是怎么接的线?

2、线上给了什么信号?

3、您是怎么判断没有使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