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问题解决

楼主(2020-10-20):
文档是确实存在,但是每次打开就提示未找到项目。

在外部更改文件名称时候,再次打开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设置哪里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帮忙看下是怎么回事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你这个项目文件的放在在哪了。可以通过几个方式做。。

1、备份项目

还有就是自己知道在哪文件夹。格式一定要知道

网友A:
你把那个项目的文件测试做个备份,可能文件缺少,需要重新备份一份

网友B:
更改过文件名了?重新更改一下,edb文件夹和elk一起更改后,在试下

网友C:
改名字要用EPLAN打开再改。。。

网友D:
目录太长,还都是中文,它中问不怎么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