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20-10-21):
各位大神,小弟现在需要将“CompactLogix 5370系列的1769-L24ER-BB1B”控制器与变频器进行通讯,变频器上只有一个232/485的串口,我找了很久没找到能够使用的通讯模块,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1ControlNet模块1756-CNB(R), 所需同轴电缆1786-RG6F, 接头1786-TPS, 终端1786-XT

2EtherNet/IP模块1756-ENBT,所需电缆为网线,接头水晶头。

3DeviceNet模块1756-DNB,使用电缆为扁缆、粗缆,接头采用细缆。

网友B:
1769-SM2通讯模块和1769-MCM模块都可以用采用MODBUS-RTU通讯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