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源晶振需要输出串联电阻?

楼主(2020-10-21):
  一、什么是有源晶振

  电子线路中的晶体振荡器也分为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两种类型。无源晶振与有源晶振的英文名称不同,无源晶振为crystal(晶体),而有源晶振则叫做oscillator(振荡器)。无源晶振是有2个引脚的无极性元件,需要借助于时钟电路才能产生振荡信号,自身无法振荡起来,所以“无源晶振”这个说法并不精确;有源晶振有4只引脚,是一个完整的振荡器,其中除了石英晶体外,还有晶体管和阻容元件,因此体积较大。

  二、有源晶振需要输出串联电阻有什么作用?

  1、减少谐波次数

  有源晶振通常以方波的形式输出将受谐波的干扰,当出现没有正确匹配阻抗的情况时,附上电阻将与输入电容构成RC积分平滑电路,有源晶振的方波将转换为正弦波。然输出的信号将是不完整的,且信号还需要经过后级放大、整形作为时钟信号。所以,为了使性能不受影响,应选择合适电路的电阻,同时需考虑输入端的阻抗、输入等效电容以及有源晶振的输出阻抗。

  2、减小回波干扰及导致的信号过冲

  回波的概念是指当电路未正确匹配阻抗时,会产生信号反射,称为“回波”。有源晶振的输出阻抗一般在几百欧以ac下,而运放的输出阻抗都在兆欧以上。意思是信号源的输入端在芯片内部结构上通常是运放的输入端,由芯片的内部电路与外部的无源晶振构成谐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