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调查】新一代万用表,邀您设计!

楼主(2020-10-21):
自定义万用表等你来!

新一代万用表,邀您设计! 诚邀您参加万用表讨论小组,参与者会获得价值500元礼品一份!

诚邀您参加仪器仪表的新品研发!三城“智慧大脑”招募中自定义万用表的功能与价格,好礼等您拿!

参与我们线下交流送纪念版Fluke-15B+哦

 点我参加调研

https://flukesurvey.wjx.cn/m/94082843.aspx

网友A:
使用经验觉得:万用表有语音功能、自动换挡、小型化带电流测量、带简易波形显示、带伸缩挂钩,可以挂在任何固定物体和衣兜上、使用锂电池。

网友B:
根据本人历年的工作履历:  万用表有语音功能、小型化带电流测量、带简易波形显示、具有数据接口、具有数据存储上传功能、具有信号发生器的功能、具有数据分析功能、使用锂电池。

网友C:
防误操作造成短路烧毁的功能,语音提示。

网友D:
福禄克万用表工程设计的小助手

1、福禄克FLUKE   17B   DIGITAL MULTIMETR表帮我解难题

自制发生器申报项目,领导要现场演示发生器功能。

眼下申报项目前,所需仪器设奋一旡所有,身边只有一块福禄克FLUKE   17B   DIGITAL MULTIMETR表;如图1

2、福禄克FLUKE   17B   DIGITAL MULTIMETR表演示其功能如下(2)

2-a监测发生器开关状态

2-b 监测发生器开关起动电压

3、领导对演示认可,同意项目申报。

4、在制作中帮我进硬软件初调监视,如图3

3  硬软件初调监视

网友E:
可以挂在任何固定物体和衣兜上、使用锂电池。

网友F:
万用表除了有语音功能、小型化带电流测量、带简易波形显示、具有信号发生器的功能、具有数据分析功能、使用锂电池等常规及扩展功能外,最好还能模块化设计、同时和电脑有更好的交互功能,现在工程师们上现场,同时都会携有笔记本电脑,如果是笔记本电脑、万用表合一就更好。万用表仅提供各种信号采集,连接笔记本后可以显示、存储、分析等,当然,配合液晶显示模块也可以构成实时显示通用万用表

网友G:
大家意见都侧重设计高大上集大成的万用表,我感觉需要分客户群定制化一些轻小型万用表。

例如:

搞电气自动化现场工作一般就是测量通断,电压这两参数,然后要求体积小,容易携带,测试时容易悬挂或者吸附在柜壁方便操作,要有背光在黑暗处易于读数,表笔足够长(2表笔长度加起来不低于2200)。十足的mini电测仪,价格便宜,一定会得到现场调试攻城狮的认可。

搞电子设计工作一般要测量通断,电压,电流,电阻,三极管,电容等等参数,但在户内使用,对于体积等要素不是很敏感,可考虑偏向真正“万用”功能。

网友H(2021-02-23):
万用表除了有语音功能、小型化带电流测量、带简易波形显示、游泳池设备具有信号发生器的功能、具有数据分析功能、使用锂电池等常规及扩展功能外,最好还能模块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