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如何在冬季防冻

楼主(2020-10-21):
人家都说冬天需要注意保护液位计,难道压力变送器在冬季也需要保护吗?回答当然需要,不管什么仪器仪表设备,低温高温高压低压等一些特殊工况下,一般都需要注意保护关键元件受损。那么冬天做哪些事情可以保护压力变送器,使其正常运行达到好的测量效果呢?请看下面注意几点:

冬季气温低,容易发生冰冻现象,首先,压力变送器外围可能会结冰使得外壳或者显示屏幕冻坏;其次,如果气温过低到一定程度,引压口内的液体可能会结冰,一旦结冰体积就会膨胀会挤压传感器导致损坏,影响测量。

那么如何防冻呢?

一般仪表防冻的常用措施是伴热,有蒸汽伴热或电伴热,其实如果现场工况有考虑冬天气温低得因素,那么在选型的时候就应该考虑附带保温装置箱。

1、什么是蒸汽伴热

也就是绑定管道,通入蒸汽或暖气达到保温效果。因此,如果带了蒸汽伴热保温管,那么在保温之前,就需要先检查蒸汽或暖气管道是否畅通,到了冬季需要保温的时候,基本都是24小时开通,而且蒸汽或暖气的温度是根据现场环境温度来设定的。

2、什么是保温装置箱

就是一个箱体,包裹着压力变送器,主要是保温元件是加热器。保温装置箱侧面会安装一个插座,方便电源接通。但是这里需要添加一个温度控制器,当箱体内温度上升到设定的温度范围,则温度控制器控制断开电源;当温度下降到一个值,就控制接通电源继续升温。

一般情况下,这个加热器的电加热管材料可以分为铜管、碳钢管、不锈钢管,一般常用不锈钢管,有的场合需要防爆加热器。

3、型的保温措施:电加热电缆

其实就是电缆缠绕接触仪表壳体,当通上电源后,产生的电能可以转化为热能,继而通过接触,热能传递给仪表壳体,从而升温。或者将加热电缆贴在仪表箱内部,也可以。

友情提示:以上的防冻措施,如果有人力允许,就需要派专人每日观察坚持保温装置或保温材料的状况,如果有破损、泄漏或堵塞需要及时维修或更换,以免引起更大的损失。如果没有人力,有物力,可以安装声光报警器。比如有的气体检测报警仪,如果保温效果失灵,设备损坏导致气体泄漏或液体泄漏,可以检测出参数超标并报警,也可以起到及时报警的作用并立即维修或更换,减免损失。

网友A(2021-12-30):
感谢分享知识学学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