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通讯有意义么??

楼主(2020-10-21):
32222.png8120什么情况下数据能被写入,8126为什么在手册里找不到意义。

网友A:
D8120和D8126是两个数据地址区域,应该不是系统特定的地址吧,得看程序设计者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了!

这句就是通过M8000的位状态来判断D8120和D8126的数值情况

网友B:
试一下就知道了,你把CPU打到STOP模式,再监控下数据

网友B:
8000是CPU运行时为1,停为0,记得不要用在线生产的PLC,D8120你看下都去哪了,如果去输出的位,就是给个CPU转停止时,给个设备状态

网友C:
上电试一下

网友D:
运行测试一下咯

网友E:
程序断电再上电,然后监控看一下具体数据。

网友A:
5楼为正解!

网友F:
原来如此,多谢,学习了

网友G:
波特率什么的,因为设置了后,串口传程序会影响

网友(2020-12-07):
引用 网友A:
D8120和D8126是两个数据地址区域,应该不是系统特定的地址吧,得看程序设计者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了!这句就是通过M8000的位状态来判断D8120和D8126的数值情况...



台达编程软件DELTA_IA_PLC_ISPSoft-V3-11_SW_20200714 (1),通讯设置时提示DriverInfo.txt文件丢失,

我在官网下载了好几次,重新安装了好几次,都不管用,

请问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百度上也没有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