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这些选型到底属于电气设计还是机械设计?。

楼主(2020-10-21):
有些事情有些边缘化。

比如设备中的电动机选型,气动设备选型等到底属于电气选型还是机械设计负责选型?

在一些单位,电动机和启动元器件说是属于机电一体化连接器件,属于机械选型。因为机械设计需要计算负载大小,扭矩大小。然后依据机械工艺选型电动机类型大小。

也有些单位说是属于电气工程师选型,属于电气设计的一部分!

因为责任不明确,一旦出了问题,最后相互扯皮。机械说是电气控制不合理,不能满足要求。电气设计会说电动机,启动元器件是机械选择的。电气只是依据电动机参数进行选择控制模式。

不知道大家所在公司有没有这些责任明确呢?

欢迎讨论。有效参与奖励积分30-100不等。

网友A:
产品设计时,电机的选型确实要电气工程师参与。比如要求调速、精确进给、环境要求(防爆、防水...)等,这些要电气工程师来确定选什么电机,电机的功率、扭矩、安装条件和外形要机械工程师确定。至于电控,纯粹是电气工程师的事。

网友B:
机电常沟通。团队协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产品设计时,电机的选型确实要电气工程师参与。比如要求调速、精确进给、环境要求(防爆、防水...)等,这些要电气工程师来确定选什么电机,电机的功率、扭矩、安装条件和外形要机械工程师确定。至于电控,纯粹是...



赞同

网友D:
所在的公司主要是生产线,由机械和电气两个工程师配合设计改造设备,一般选型涉及到机械、气动部分的都是我和机械工程师共同沟通确定,一些电磁阀(三位五通中封式、中泄式、两位五通等类型)选型大部分都是我选型,生产线上气缸都不大,只要是个电磁阀都能够满足,除非是体积极小的电磁阀(个人还是更建议让机械工程师来选型,气路流量、压力等都是考虑的范围)。还有就是伺服丝杆机构选型绝对是双方共同确认出来的,丝杆导程、伺服转速、负载转矩、行程范围等都需要共同确认,缺一不可。可能是公司比较小吧,我们两个都是尽心尽责共同完成,自己设计自己用,不存在推诿扯皮问题。

网友E:
我们公司以机械为主,所以做最终决定的由机械工程师说了算,电气工程师只能配合,所以现场有啥事只能全力相助,地位不同,待遇也不一样!

网友F:
机电不分家,大家发挥自己特长,充分合作才是王道

网友G:
        产品在设计过程中,电机的选型是一定需要到电气工程师参与到其中,毕竟你不可能然机械工程师帮你确实伺服电机用什么型号(当然在选型中,机械工程师需要把所需要的扭力这些告诉你)

        在学习时,一定听说过机电一体化。而在工作时,又听到了机电不分家这个概念。

         选型要一定分配给电气或者机械时不现实的,需要的时双方协作完成

网友H:
我们电机一般是机械做下单,电气把相关的要求发给机械,因为有机械参数什么的,他们会核算,电气搞不定的

这种还是要配合着来

向其它什么电机的编码器什么的全是电气来下单

网友I:
小公司没有区分的那么清楚的,都是一个人在做呀

网友J:
电机是机械选,驱动器是电气选,不过两方选型前都有沟通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小公司没有区分的那么清楚的,都是一个人在做呀



机电一体化吗,反正电机那些我是选不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J:
电机是机械选,驱动器是电气选,不过两方选型前都有沟通



正解

网友K:
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同, 机械和电气工程师需要合作沟通是必须的,具体还要根据主营项目具体内容,最终设计以谁为主的问题。  当然,小公司多数情况下都是具体到某一个人或几个人全盘都考虑进去了。 不管是多大的公司,只从机械设计角度来选型或只从电气角度考虑选型都绝对是不正确的做法。

网友L:
应该是配合着选型,不是任一方的事,机电一体的

网友M:
在我们这里,电机、丝杆、模组、光栅、普通两位五通电磁阀、传感器尺寸是机械选、驱动器、传感器性能、特殊要求电磁阀等带电的原件都是电气来选型

网友N:
机电搭配干活不累,虽然时不时会给你挖个坑

网友O:
说说我们单位,凡是要通电的部分都是电气工程师选型,机械只需要提供负载大小和种类,电气负责选择电驱功率和种类。这样子责任明确不会因为机、电问题扯皮!

网友P:
大公司有明确分工,一个萝卜一个坑,小公司就一个人全部做了.

网友Q:
我们是机械工程师选电机、电磁阀、传感器,虽然这些都要通电,但是主要数据是机械结构决定的。电机的扭矩、惯量,电磁阀的类型(三位五通中封式、中泄式、两位五通等),传感器的检测距离是电气工程师确定不了的。

网友R:
请确认您的言论符合《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规定》及中国工控网工控论坛规范条例。中国工控网BBS经营许可证编号:京ICP证02007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