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和汇川伺服走485通讯程序
社费啊!老哥

楼主(2020-10-21):
各位大佬,求一个5U和汇川伺服走485通讯的速度和扭矩程式

网友A:
通讯上了吗?设置好通讯协议。直接用ADPRW读写

社费啊!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讯上了吗?设置好通讯协议。直接用ADPRW读写

PLC一直报错,通讯参数按汇川伺服出厂设置的,也没有通讯上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通讯上了吗?设置好通讯协议。直接用ADPRW读写】进行回复:PLC一直报错,通讯参数按汇川伺服出厂设置的,也没有通讯上     ...



汇川伺服出厂波特率不是这个吧。你PLC报错程序是如何写的,地址错了吧

网友C:
5U和汇川伺服走485通讯的速度和扭矩程式

社费啊!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社费啊!老哥"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通讯上了吗?设置好通讯协议。直接用ADPRW读写】进行回复:PL...



汇川默认出厂值,PLC用的是ADPRW指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社费啊!老哥"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



你的读写地址是哪个参数?地址要转换的

网友D:
地址要转换的  比如 H0B.17    位址 0B11H   前两位本来就是16进制的  后面两位是10进制的 得转换为16进制值

网友E:
遇事不决打400

网友F:
可以先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伺服的,测试通了后,再编写PLC程序,PLC这里用ADPRW指令就可以的。

社费啊!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社费啊!老哥"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社费啊!老哥"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



现在好像都连通讯都通不上,读不出来

网友G:
如果要自己解决建议,用个硬件USB转串口,串口助手来判别是哪边的问题

网友H: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社费啊!老哥

网友B:
现在能读能写,有没有那个大佬指点一下怎么让伺服动起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能读能写,有没有那个大佬指点一下怎么让伺服动起来



速度和转矩模式,速度和转矩参数设好了,SV-ON置1就能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