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连不上电脑

楼主(2020-10-21):
IMG_4226.JPG网上买的通讯线,这个PLC就是通讯不上,另一个cpu221的就能通讯上,网上查了很多试过了也都没用,是不是哪里还有设置有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如果200系统中有通讯或者prot0(prot1)通讯口上有插头插入(不清楚是什么通讯模式)的前提下,将cpu状态开关拨到stop模式是正确的,可以这样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200系统中有通讯或者prot0(prot1)通讯口上有插头插入(不清楚是什么通讯模式)的前提下,将cpu状态开关拨到stop模式是正确的,可以这样试下。...



感谢,但是我已经打到stop了,还是不行,是不是波特率得问题?我的通讯线不支持

网友B:
先确认通讯线是好的,再通讯PG/PC设置里面各个参数设置都试一下跟波特率和站地址都有一些关系。还有一楼说的通讯口占用的问题时对的

网友C:
估计是软件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