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部件库导入后,引用部件,该部件所有文字是一体的,怎么处理

楼主(2020-10-21):
EPLAN部件库导入后,引用部件,该部件所有文字是一体的,怎么处理

网友A:
麻烦你截屏看看。上图,不太明白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你截屏看看。上图,不太明白咋



点击一个文本,所有文本都被选中,怎么分开

网友B:
通过长按shift选择单个对象,因为图片中的图形宏组合了

网友C:
右键,文本,移动属性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