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电气设备不利运行环境及应对措施

楼主(2020-10-22):
防爆电气设备不利运行条件和不利环境条件会对防爆电气设备带来损害,那么有哪些因素能影响到防爆电器设备的运行,当遇到这些影响因素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应对呢?

1. 防爆电气设备运行中受到强烈振动或冲击:

防爆电气设备在运行中受到强烈振动或冲击,能够影响小电气设备的机械结构和强度,也能使电气连接产生松动;电动机频繁启动、反向制动、过载等运行条件会影响电动机的绕组温度和表面温度,影响设备的安全性和使用寿命。增安型电气设备易受运行条件的不利影响。

应对措施

如果受到震动应特别注意设备螺栓和电缆引入装置的紧固性。在清理非金属电气设备时须注意避免产生静电。防爆电气设备的安装和使用时,应防止外部因素对防爆性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应有防止异物垂直落入立式安装电机通风口内的措施。

尽量采用铜芯绝缘软导线或铜芯多股电缆,用金属管配线时,根据需要可在防爆电气设备与电气线路的连接处安装挠性连接管。对易受震动的螺栓紧固件采用弹簧垫和双重螺母以防松动。

2. 防爆电气设备运行在潮湿环境:

防爆电气设备长期在潮湿环境下运行或储存,会对电气设备的绝缘产生影响,使电气设备容易产生绝缘电阻降低,发生电击穿或漏电,破坏增安型和无火花型设的防爆安全性,也会使隔爆型或其他防爆类型的电气设缶的运行安全性产生不利影响。另外,潮湿的环境会使隔爆型设备的隔爆接合而产生锈蚀,对防爆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应对措施:

对户外场所要把防爆电气设备尽量放在防雨棚下,对电气线路入口处进行密封处理。并采取措施防止防爆电气设备附近有积水,在安装的布线管道螺纹连接处涂刷防水剂。

3. 防爆电气设备运行在腐蚀环境:

腐蚀性环境对防爆电气设备的影响很大,严重的腐蚀会使电气设备外壳和紧固件及隔爆接合面产生锈蚀,破坏隔爆型外壳的隔爆安全,也会使其他防爆类型的电气设备壳体的防护等级降低。

另外,腐蚀性环境还会对电气设备的绝缘产生不利影响,还会腐蚀裸露的导体,使其接触不良,产生火花。

应对措施:

根据环境中存在的腐蚀性气体、液体、蒸汽,除选择具有耐腐蚀的防爆电气设备外,还要对配线管路进行防腐处理。

4. 防爆电气设备运行于高温环境:

环境温度超过40℃,会影响电气设备的绕组温度和表面温度,因为,通常防爆电气设备的允许环境温度范围是—20℃-+40℃,环境温度超过+40℃,会使电气设备的温度升高,影响防爆安全。另外,电气设备长期在高温条件下运行,会影响电气绝缘材料的寿命。

如果电气设备具有塑料外壳,高温会加速塑料的老化,影响设备的运行安全和防爆安全。

应对措施:

尽量使防爆电气设备远离热源,并尽可能选择温度级别较高的防爆电气设备。

5. 其他对防爆电气设备不利条件的因素:

阳光、雨、雪、灰尘、雷电等条件都会对防爆电气设备产生不利的影响。

阳光照射能加快绝缘材料、塑料外壳的光老化;雨、雪、灰尘能使绝缘件的耐漏电性能降低,灰尘还会影响设备相对运动件(例如,轴承)之间的润滑,使其产生摩擦高温;雷电在电网上产生感应冲击电压,对电气设备的绝缘造成损害。

应对措施:

避免直接淋雨和阳光直射,并尽量选用防护等级较高产品。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与铠装电缆的接线盒须设有外接地螺栓,并标志接地符号。

携带式和移动式设备不设外接地螺栓,但必须采用有接地芯线的电缆。应该对在用的防爆电气设备和电气安装进行定期的和日常的检查和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