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屏蓄电池_eps蓄电池的安装及使用(三)

楼主(2020-10-22):
安装前注意事项

  电池成组使用时建议先给电池配组,量取开路电压相同或相近的电池为一组,建议电压相差 0.01V/

单体为一个等级;

  串联超过 450V 的安装时电池底部需垫上绝缘胶垫;

  检查电池无异常后,将其安装在指定地点(例如电池房);

  如将电池安放在电池房,应尽可能将其放在电池房最低处;

  避免将电池安装在靠近热源(如变压器)的地方;

  因为电池贮存时可能产生易燃气体,安装时应避免靠近产生火花的装置(如保险丝);

  连接前,擦亮电池端子,使其呈现金属光亮;

  小心导电材料短接蓄电池正负端子。

  多个电池一起使用时,首先保证电池间连接正确,再将电池与充电器或负载连接。在这种情况下,电池正极应与充电器或负载的正极连接,负极与负极连接。如果电池与充电器连接不正确,充电器会被损坏,一定要注意不要连接错误。切记连接正确。

   接线时注意连接牢固,但不可用力过大,以免损伤端子。

序号适用范围紧固力矩值

1M56.2N*m

1M68.5N*m

2M812.4N*m

本公司所配用的标准电缆有一定的承载能力:

70mm2 电缆,电池组长期运行单根电缆最大载流量应不大于 220A/根;

50mm2 电缆,电池组长期运行单根电缆最大载流量应不大于 170A/根;

35mm2 电缆,电池组长期运行单根电缆最大载流量应不大于 130A/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