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尼韦尔PKSC300组态软件问题

楼主(2020-10-22):
求助,霍尼韦尔PKS C300控制器一直出现软故障,如图所示,下装程序没问题,就是运行不了。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设置问题。

网友A:
硬件可有故障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可有故障指示



没有,只有控制器“STATUS”指示灯绿灯闪烁。

楼主:
已自行处理,谢谢各位。

网友B:
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