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艾默生流量计指示为零不工作的4点原因

楼主(2020-10-22):
当使用变送器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指示为零的错误的现象,但是在测量的时候没有一点反应。我们面对这种情况该如何做呢?下文为你介绍。

当艾默生流量计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检查仪表的电路,看是否是电路出现了问题,导致电流没有通过而出现指示为零的问题。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排查:

1、管道堵塞和蒸汽导管不完全凝结,差压表和节流装置之间的阀门出现故障,也会出现流量计指示为零的现象。

2、若平衡阀没有泄漏或完全关闭,也有可能会出现指示为零或运动很小的现象,当出现这种现象时,立即关闭平衡阀就是较为简单、有效的方法。当然也可以更换或修理新的平衡阀。3、可能是差压表和节流装置之间的阀堵塞,如果检测到问题,则需要打扫、清除、冲洗管道。为了保持管道连接正常,需要及时更换或修理阀门。

4、检查艾默生流量计的节流装置的根部,看看根部的高压和低压阀门是否打开,并保持阀门打开。

一般情况下,艾默生流量计出现指示为零,不动作,基本上可以从以上4点,找出流量计的故障问题。根据问题进行及时的修理和更换,保持流量计的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