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变频调速电机效率提升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0-10-22):
  影响效率提升的原因有:

  1、定子绕组电阻大:

  (1)导线电阻率大或线径小、线径不匀或并绕根数少;(2)接线错误或焊接不牢;(3)实际匝数比设计值多。

  2、定子电流大:

  (1)其他损耗较大;(2)由于定子绕组不对称使三相不平衡;(3)定转子气隙严重不均匀;(4)因匝数少于正常值,此时电阻将少于正常值;(5)绕组接线不正确。

  3、转子铜损大

  转子绕组(或导条)电阻大:(1)铝(铜)的电阻率较大;(2)铸铝转子导条或端环内有气有气孔或杂质,或因铸造缺陷导致局部有收条问题;(3)定子槽不整齐(表现为槽口锯齿),有错片、反片,导致转子槽的有效面积不足;(4)因为铸铝参数选择不当导致铝的组织疏松,直接导致电阻率增加;(5)材料不符合要求,比如普通铝转子使用了合金铝;(6)用错转子等。

  4、转子电流大;(1)用错转子;(2)铸铝时用错铝,比如合金铝转子使用了普通铝;(3)转子铁心叠压不实,造成大面积的片间进铝,导致转子横向电流过大。笼式转子的异步电动机结构简单、运行可靠、重量轻、价格便宜,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主要缺点是调速困难。绕线式变频调速电机的转子和定子一样也设置了三相绕组并通过滑环、电刷与外部变阻器连接。调节变阻器电阻可以改善电动机的起动性能和调节电动机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