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tcp/ip通讯一直失败

楼主(2020-10-22):
能ping通屏IP地址,但是组态软件通讯测试一直失败

网友A:
很多时候就这样,IP能ping,不一定能连上

网友B:
直接先用调试助手测试一下PLC,确保电脑能够和PLC通信的上后,再检测一下屏的参数。

网友C:
你这个是在一个局域网里面能PING通IP是正常的,不知道你是连不上主机还是触摸屏 。可以试试单独网线连不要经过交换机 如何还是连不上 那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