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屏tcp/ip通讯一直失败

楼主(2020-10-22):
能ping通屏IP地址,但是组态软件通讯测试一直失败

yxz12,3

网友(2020-12-04):
触摸屏开机时加载界面,一直按进去看ip地址,要写对

网友A(2021-05-14):
查看一下触摸屏上IP地址设置是否一致

网友B:
电脑不要设置成自动获取IP地址,要把IP地址设置在和触摸屏的IP地址在同一网段内即可。比如触摸屏192.168.1.2,那么电脑的192.168.1.68,子网掩码一样255.255.2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