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PLCOPC-UA

楼主(2020-10-22):
经过实际使用,贝加莱 PLC   OPC-UA是开放的,只要在编程软件设置后下载,在电脑上用其他软件就可以读到,这一点很方便。

网友A(2021-08-16):
在不在呢,想请教一下关于贝加莱PLC的一些问题。能给个电话耽误一下你的时间吗?

网友B(2021-09-29):
引用 网友A:
在不在呢,想请教一下关于贝加莱PLC的一些问题。能给个电话耽误一下你的时间吗?...



贝加莱PLC相关问题可以互相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