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爆型电气设备出现问题如何修理?

楼主(2020-10-23):
隔爆型电气设备是通过隔爆外壳实现防爆安全的。相应的国际标准中将该防爆类型定义为“隔爆外壳 d”。隔爆外壳通常由壳体﹑盖﹑紧固件﹑以及穿越壳壁的操纵杆或转轴等组成。隔爆壳体和盖一般比较厚,材质须满足标准的规定,能够承受住外壳内部的爆炸不会损坏。固定隔爆外壳的紧固件(螺钉﹑螺母等)必须有足够的机械强度,能承受上述的爆炸压力作用不断裂和拉伸变形。外壳上的任何接合面或结构间隙(例如电动机端盖与机座之间的配合间隙﹑转轴与轴承盖之间的间隙等)必须能够阻止外壳内部的可燃性混合物爆炸时产生火焰通过间隙传到外壳外部,因此接合面的宽度(L和L1值)﹑间隙(W)和表面粗糙度应该满足防爆标准的规定。

1.隔爆壳体的修理

壳体如果有裂纹,建议用新的相同零件更换;如果发现有小的通孔,可以用熔焊焊补。

2.隔爆接合面的修理

a.隔爆接合面上如果有轻度锈蚀,可以用煤油和抹布将锈癍擦去,并且涂一薄层润滑脂防锈。

如果锈蚀很严重,建议用除锈剂除锈,并且检查接合面情况,如果隔爆间隙值大于图纸的规定,但不超过防爆标准的规定,可以不加修理。

b.如果隔爆面上局部出现直径不大于1mm,深度不大于1mm凹坑,在隔爆结合面长度不小于25mm时每平方厘米范围内不超过3个,或者在隔爆结合面长度不小于12.5mm时每平方厘米范围内不超过2个,也可以不加修理。

如果隔爆面上的机械划痕的宽度和深度均不超过0.5mm,剩余无伤隔爆面的有效长度不小于GB3836.2规定的三分之二,也可以不加修理,但划痕的凸出部分应磨平。

c.隔爆结合面上如果凹坑或划痕超过上述规定,可以进行修补,但是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允许修补:

螺孔周围5.0mm范围内的缺陷;

隔爆面长度小于6.0mm范围内的缺陷;

隔爆面的边角处;

活动隔爆结合面;

隔爆面上有疏松现象的铸件;

隔爆面上有裂纹。

隔爆面上缺陷修补方法:

熔焊;

硬钎焊,例如对于钢件和铸铁件采用铜焊补焊;

胶粘剂调入金属粉粘补,例如采用环氧树脂胶修补,要求胶粘剂对母金属附着性好,使用温度在-30℃~+150℃范围不软化、不收缩、不开裂。

d.如果隔爆接合面损坏严重,间隙超过防爆标准的规定,对于平面接合面,可以将损坏的一侧磨平;对于圆筒型接合面,可以将一侧轻微加工,另一侧采用焊接﹑电镀或镶套的方法增添金属,然后加工到规定尺寸。

e.对于活动接合面(例如转轴﹑操作杆等)应该用熔焊或硬钎焊后磨平或镶套的方法修理。

3.紧固件以及螺孔的修理

a. 紧固件只允许用相同尺寸和相同等级的新品更换。

b. 加大钻孔尺寸,重新攻丝,或者焊死螺孔,磨平,重新钻孔和攻丝。但是在扩孔或重新钻孔时,必须保证隔爆接合面有效长度(L1)和螺孔周边厚度不小于3mm。

4.隔爆外壳及内零部件的修理

a. 隔爆外壳上的观察窗如果损坏,透明件和密封垫不允许修理,可以用新的更换。

b. 隔爆外壳内部零部件原则上按一般产品的修理方法修复或修理。但是,应该注意修理后隔爆外壳外表面温度不超过设备铭牌或防爆标准的规定。

5.接线端子及电缆和导管引入装置的修理

a. 接线盒内隔爆型接线端子如果损坏,应该用与原来零件相同的备件更换,以保证接线盒空腔与主体空腔之间的隔爆性能零件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b. 穿过隔爆外壳的接线端子损坏,如果是螺纹式隔爆接合面,则建议用与原来零件相同的备件更换。如果单个的绝缘套管是圆筒式或圆锥式接合面,则可以用聚四氟乙烯棒料重制绝缘套管,但几何尺寸应该与原来的零件相同。

c. 引入装置中的弹性密封圈应该用相同尺寸和相同质量的备件更换。

6.风扇及风扇罩的修理

如果电动机的外风扇或风扇罩损坏需要更换或修理,应该注意风扇距风扇罩﹑挡板以及紧固件的间距不小于风扇直径的1%,至少为1mm,以免产生摩擦和碰撞火花。如果更换外风扇,铝合金风扇镁的含量不能超过6%,如果更换为塑料风扇,应该选用经过防爆检验的备件。修理或更换风扇罩的时候,其防护等级应该满足防爆标准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