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保停电路梯形图

楼主(2020-10-23):
起动、保持和停止电路(简称起保停电路)在梯形图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现在将它重画在图1中。图中的起动信号X1和停止信号X2(例如起动按钮和停止按钮提供的信号)持续为ON的时间一般都很短,这种信号称为短信号,起保停电路最主要的特点是具有“记忆”功能,当起动信号X1变为ON时,(波形图中用高电平表示),X1的常开触点接通,如果这时X2为OFF,X2的常闭触点接通,Y1的线圈“通电”,它的常开触点同时接通。放开起动按钮,X1变为OFF(用低电平表示),其常开触点断开,“能流”经Y1的常开触点和X2的常闭触点流过Y1的线图,Y1仍为ON,这就是所谓的“自锁”或“自保持”功能。当X2为ON时,它的常闭触点断开,停止条件满足,使Y1的线圈“断电”,其常开触点断开。以后即使放开停止按钮,X2的常闭触点恢复接通状态,Y1的线圈仍然“断电”。这种功能也可以用SET(置位)和RST(复位)指令来实现。

在实际电路中,起动信号和停止信号可能由多个触点组成的串、并联电路提供。

网友A:
积分不够评论凑

网友B(2022-06-17):
感谢分享游泳池水泵起动、保持和停止电路

网友C(2022-12-29):
谢谢大神,学习到咯

网友D(2023-02-15):
没看图呀,在哪里?

网友E:
评论可以攒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