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上料机构求助

楼主(2020-10-23):
  车间做实验改造了一个设备的上料机构,一个260mm直径的转盘,每一次旋转20度给机器上料;

开始使用了西门子S7-200 SMART ST30,配合一个雷赛的步进电机,发现有几个问题。

1,低速抖动比较厉害。

2.  转盘始终超一个方向转动,累积误差很大。基本上转两圈就偏了很多。

   现在准备采购一套台达的B2伺服,换掉之前的不进电机。

   ASD-B2-1521-B

   ECMA-E21315RS  额定功率1.5KW,额定扭矩7.16牛米。

   想请教一下,这种方式能解决之前出现的抖动问题吗?怎么样来解决累积误差这个问题?

   或者说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来做?

网友A:
抖动的问题应该是驱动器和负载的参数匹配问题,通过调试参数应该可以改善!

至于偏差累积问题,看看机械加工的精度如何,按照理论算出的步进脉冲数,应该不会有此现象发生,除非计算误差很大!比如圆周率取3,肯定会导致偏差出现!

网友A:
参数计算书不正确,换驱动器也解决不了!

网友B:
抖动是可以解决的,因为步进电机低速会有低频共振现象(俗称抖动),还有就是看看连接的机械结构有没有松动的,造成误差

网友C:
这个,换台达伺服电机不如换用汇川,现在台达的性能还不如汇川,价格比汇川贵多了

网友D:
参数调节不当,同功率步进的刚性比伺服大,对于旋转机构,如果偏差大建议每圈归零,或是可以按分度盘安装传感器停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计算书不正确,换驱动器也解决不了!



直接使用了西门子的运动控制向导,步进细分也是按照说明书设置的,没有其他的参数需要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动的问题应该是驱动器和负载的参数匹配问题,通过调试参数应该可以改善!至于偏差累积问题,看看机械加工的精度如何,按照理论算出的步进脉冲数,应该不会有此现象发生,除非计算误差很大!比如圆周率取3,肯定会...



直接使用了西门子的运动控制向导,没有需要圆周率的计算,固定每次转动20度。只是步进驱动的额定电流和细分根据说明书调节了

网友E:
打扫打扫打扫打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换台达伺服电机不如换用汇川,现在台达的性能还不如汇川,价格比汇川贵多了...



也考虑过换其他的品牌,没什么运动控制的经验 也是初学者,考虑到台达的学习资料 案例好像好找一些

网友F:
步进电机低速抖动,这就是它的缺点

换成伺服会解决这个问题

累积误差的问题,如果你能忍受转一圈的偏差,可以加零位传感器、用绝对方式控制角度,转的过程只要检测到零点,就执行寻零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步进电机低速抖动,这就是它的缺点换成伺服会解决这个问题累积误差的问题,如果你能忍受转一圈的偏差,可以加零位传感器、用绝对方式控制角度,转的过程只要检测到零点,就执行寻零指令...



嗯 之前步进电机是采用的这个方法,没转到355度 ,按正转方向开始执行寻零指令,大部分情况下好使,转盘旋转小角度都完成找零。但是偶尔会出现转盘要多转一整圈才能找到零点。
 于是加了一条指令,当转动角度大于355,执行一次反转10度,再执行寻零指令,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也怀疑是传感器不灵敏,更换了传感器之后还是不行

网友G:
这玩意用什么都是转动的惯性太大,停机会有偏差累计

方案1:电机+减速机----变频器+凸轮和停止传感器

方案2:直流电机+减速器+分度盘-----直流驱动器+凸轮+传感器

其实主要是引入减速机,电机可以速度快点慢点无所谓,

https://haokan.baidu.com/v?vid=5054581852034668279&pd=bjh&fr=bjhauthor&type=video

这是个视频,供你参考。

网友H:
建议分割器+普通电机或者直接换伺服加减速机

网友I:
一种可能是步进电机功率与负载不配,容易丢步以及失速,改用伺服电机是正确的。

抖动一般是机械问题。

至于误差大,在于运算问题,机械齿轮比

网友J(2021-01-04):
引用 网友C:
这个,换台达伺服电机不如换用汇川,现在台达的性能还不如汇川,价格比汇川贵多了...



你好,台达的伺服有用到,汇川的什么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