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485MD和FX3U485ADP同时使用的参数

楼主(2020-10-23):
三菱PLCFX3U有一个485MB通讯接口,我想在它基础上扩展一个口,加一块485ADP模块。现在我想用一块触摸屏,一个RFID模块,由于这两个东西的参数不相同数据位,传输的波特率不同,没办法同时使用。求各位大神赐解决方法。

网友A:
这个简单啊:直接设置模块通信参数就行了!

三菱官网下载模块手册就可以调整参数。

三菱中国官网资料下载号:19701

网友A:
这个就是设置参数的相关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啊:直接设置模块通信参数就行了!三菱官网下载模块手册就可以调整参数。三菱中国官网资料下载号:19701...



感谢您的回答。参数设置是要写程序吗?还是在编程软件里面的PLC参数里面设置两个通道CH1,CH2,就可以呢?

楼主:
昆仑通态的触摸屏数据位是0-7,波特率是9600,RFID是1-8,波特率是19200。如图的接法,就没又办法两个一起用,需要QQ图片20201024065801.png写程序吗?

网友B:
这是我用两个485ADP时候写的,建立两个通道,设置好参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用两个485ADP时候写的,建立两个通道,设置好参数就行了。...



就这个参数就够了吗?

我两个模块的参数都不一样哦

网友C:
3U的485模块印象中是不支持编程协议的,也就是说他不能直接用来连触摸屏或者编程,不知道你原来是连接什么模块的,当然485ADP-MB可以用Modbus协议来连接触摸屏,但是要编程,触摸屏配置也略微复杂。你的RFID模块如果是自由协议的,那就很简单,根据不同通道对应的寄存器设置通讯参数就OK。BD和ADP一起用,那BD就是通道1,ADP就是通道2了,它们有各自的参数设定寄存器的。不知道是不是你想了解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这是我用两个485ADP时候写的,建立两个通道,设置好参数就行了。...】进行回复:        --------------...



两个通道互不影响啊,只要两边参数对应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U的485模块印象中是不支持编程协议的,也就是说他不能直接用来连触摸屏或者编程,不知道你原来是连接什么模块的,当然485ADP-MB可以用Modbus协议来连接触摸屏,但是要编程,触摸屏配置也略微复...

“那就很简单,根据不同通道对应的寄存器设置通讯参数就OK。BD和ADP一起用,那BD就是通道1,ADP就是通道2了,它们有各自的参数设定寄存器的。不知道是不是你想了解的。”我的参数通道1和2是在编程软件上的PLC参数设置的,没有通过编程,不知道对不对呢?但是不能用呢。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雨荷"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这是我用两个485ADP时候写的,建立两个通道,设置好参数就行了。......



也设定了,但是好像就是用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雨荷"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



不要在软件里面设定   直接写程序里面试试 ADP都是直接写的通讯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雨荷" 的回复,发表在10楼        对内容: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雨荷"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xiexie...



oo,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D:
三菱PLCFX3U有一个485MB通讯接口,我想在它基础上扩展一个口,加一块485ADP模块。现在我想用一块触摸屏,一个RFID模块,由于这两个东西的参数不相同数据位,传输的波特率不同,没办法同时使用。求各位大神赐解决方法。

===================

数据位不同?波特率不同?你能不能说说到底为什么没法相同?

另外,一个485BD、一个485ADB-MB,两个通信口也够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