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SCL语言输出脉冲信号

楼主(2020-10-24):
大家好,本人是plc新手,来询问一下如何使用SCL语言输出一个脉冲信号。

输入是一个普通的脉冲信号,比如M0.0, M0.1 ... M0.7,其中任意一个。外加两个BOOL信号,start和reset。

输出要是DWORD信号,QW地址,显示在数字输出(DI)卡上。每次分别显示在不同的LED上。从Q0.0到Q1.7,总共16个bit, 依次循环显示。

如下: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10

0000 0000 0000 0100

...

...

0100 0000 0000 0000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10

....

我使用了FOR语句加SHL语句,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建议,或者相关的编程信息。

多谢大家了!!

网友A:
跑马灯,中间数据移位完后需要给个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马灯,中间数据移位完后需要给个延时,



嗯,对,就是跑马灯一样的效果。

这个需要什么函数来做么?

延时的话,估计可以用Off-Delay Timer来实现。

多谢大神回复啊!

网友B:
RROR

LLOR循环移位指令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9/840749/840749_1.shtml

楼主:
FUNCTION_BLOCK FB8

VAR_INPUT

Takt:      BOOL;  // Takt-Signal input, such as M0.0 to M0.7

Start:     BOOL;

Reset:     BOOL;

END_VAR

VAR

Takt_old:               BOOL;

BitNr :                 INT;

currTime:               S5TIME;

biVal:                  WORD;

actFlag:                BOOL;

END_VAR

VAR_TEMP

Word_Temp:              WORD;

Key_Bit AT Word_Temp:   ARRAY[0..15] OF BOOL;

END_VAR

VAR_OUTPUT

OutputWord:     WORD; // Output assigns in QW Address

END_VAR

FOR BitNr:=0 TO 15 DO

IF Takt AND NOT Takt_old THEN // detect the rising edge of Takt Input

//Key_Bit[BitNr]: = Takt;

//OutputWord: = Word_Temp;

//currTime:=S_ODT (T_NO:=T10, S:=TRUE, TV:=T#1S,

//                 R:=FALSE; BI:=biVal,

//                 Q:=actFlag);

OutputWord := SHL(IN:=OutputWOrd, N:=1);

END_IF;

IF BitNr = 15 THEN

BitNr := 0;

END_IF;

END_FOR;

END_FUNCTION_BLOCK

以上是我的代码。但是如何执行

Key_Bit[BitNr]: = Takt;

currTime:=S_ODT (T_NO:=T10, S:=TRUE, TV:=T#1S,

                 R:=FALSE; BI:=biVal,

                 Q:=actFlag);

这两行代码呢—

多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C:
定时器触发,循环执行移位指令

网友D:
IF #start AND NOT #stop THEN
    // Statement section
    #run_status:=TRUE ;
ELSIF #stop THEN
    #run_status:= FALSE;
END_IF;
IF NOT #run_status THEN
    // Statement section IF
    #lamp := 1;
    #Word_temp := 1;
    #word_temp2 := 1;
END_IF;
IF #Word_temp=16#800000 THEN
    // Statement section IF
    #Word_temp:=1 ;
END_IF;
#R_TRIG_Instance(CLK:=#clock,
                 Q=>#run_status_rise);
IF #run_status_rise AND #run_status THEN
    // Statement section IF
    #word_temp2:=SHL(IN:=#Word_temp, N:=1) ;
END_IF;
#Word_temp := #word_temp2;
#lamp := #Word_temp;

网友E:
恰好,我在更新西门子SCL的编程方式,使用SCL进行西门子1200系列PLC编程,已经更新8篇文章了,如果你想看可以去关注一下。

我把文章发在上面,给你看一下。

此篇内容主要使用2个功能块:

1、ROR(循环右移)

2、ROL(循环左移)

3、R_TRIG

基本思想是,使用脉冲发生器产生定时震荡,捕获每个震荡周期的上升沿用于驱动ROR或者ROL移位。

通过一个位(M1.0)来设定跑马灯的方向。

首先,新建工程,参考此篇文章

然后为PLC分配时钟地址,如下图所示

网友E:
给"mb10"赋值1,用于循环移动的开始,编译下载后,可以通过"M1.0"进行控制流水灯的运行。

image.png13—20行的代码,没实际意义,用来监控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