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安装后报警

楼主(2020-10-24):
西门子S7-200编程软件STEP7 MicroWIN V4.0 SP9完整版 软件安装后总是报警

服务中的两个程序也禁用了

系统重装了win10 2019的专业版  ,还是这样,我新换了固态硬盘 ,

可能是固态硬盘的原因吗?固态硬盘是PM981的,哪位老师知道原因?

网友A:
win10 安装S7-200 SP9 因为兼容性问题,会出现通讯不上,无法打开在线帮助等问题,建议安装虚拟机WIN7 X64 在虚拟机里面安装S7-200 SP9,可以有效避免这些问题。Untitled.png

网友B:
我现在依然是2台笔记本:一台W7是昭阳E43A,一台W10系统17.3吋的ZBOOK

网友C:
WIN10安装虚拟机,虚拟机内安装win7系统,win7系统内安装smart

网友D:
跟硬盘没关系,系统兼容问题,建议安装双系统,一个WIN10,一个WIN7,启动的时候选择WIN7,在7系统下安装200软件,我就是这样 用的。

楼主:
看来win10安装 S7-200 SP9  是碰运气了,以前安装了S7-200 SP9 没有问题,后来装了s7 V5.6 中文版卸载后就装不上了,重新装了系统也不可以,后来加装固态硬盘还是不行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E:
WIN10装上了软件也用不成。连不上PLC,最好用WIN7吧,用虚拟机也可以

网友F:
别老用高级系统,不兼容

网友G:
我电脑原装的WIND10家庭版,装了200、300、博图15,目前还没出现问题,可能是我运气好吧准备用虚拟机,不然哪天崩了就哭都没地方哭。

网友H:
什么年代了 还用200 早就停产了  每年还涨价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帮助,我用了虚拟机现在可以用了!

网友I:
不兼容的时候会出现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建议用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