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PLCRS指令8位模式下数据传回异常

楼主(2020-10-24):
通讯双方分别为一国产FX1S PLC和USB转485转换器,PLC处在监控写入模式,转换器通过上位机控制,两者通信均设为9600波特率,8位长度,一位停止位,无检验位,通过设置PLC的特殊继电器M8161,让通讯用8位模式

RS指令为:            【RS D100 K8 D150 K2】

PLC发送11AA 22BB 33CC 44DD 55EE ,转换器的上位机接收到00AA 00BB 00CC 00DD 00EE 00 00 00,貌似正常,和说明书里面说的一致,高位忽略,地位发送,没发送的全是0

通过串口发送数据到PLC发送FF 00 FF 00,PLC 接受在寄存器里面显示00FF 00FF,,然后发送20 00 40 00到PLC,显示 0020 0040,貌似能找出规律,在发送 20 10 40 00,plc却显示 0020 0004,后面试了几组结果如下:

转换器上位机值PLC监控写入模式对应寄存器值
20 10 40 10 0020 0004
20 11 40 100020 0044
20 11 40 130020 0044
20 10 20 130020 0044
20 10 2f 130020 0044
20 1f 2f 130020 00f4
20 1f 2f 140020 00f4
20 5f 2f 140020 00f5
20 6f 2f 140020 00eb

演示视频

https://wws.lanzous.com/i01dvhoz48d

另外国产PLC的中文说明书

https://wws.lanzous.com/i18cAhowzad

网友A:
你的RS指令明明发送是8个字节啊,实际数据为什么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RS指令明明发送是8个字节啊,实际数据为什么那么多?



8位模式啊(只传寄存器的低位字节),通讯手册(475页)https://wws.lanzous.com/ilTnShqnfcd这里面说了

现在,PLC发出这个应该没问题,问题是PLC接收的找不到规律啊

明天我把PLC接收的测试的结果发上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你的RS指令明明发送是8个字节啊,实际数据为什么那么多?】进行回复:        -----------------------------...

没发现什么规律,你能不能提供一下这款PLC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陈佳辉"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你的RS指令明明发送是8个字节啊,实际数据为什么那么多?】进行回复:       ...



国产PLC的中文说明书

https://wws.lanzous.com/i18cAhowz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陈佳辉"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你的RS指令明明发送是8个字节啊,实际数据为什么那么多?】进行回复:       ...



PLC RS 指令 通讯手册471-478 页 https://wws.lanzous.com/ilTnShqnfc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引用 "陈佳辉"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你的RS指令明明发送是8...

他吧这个RS指令重新封装了,应该自动计算C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