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步进梯形图问题

楼主(2020-10-24):
image.png如图,请问当S57被驱动,X65触发S58后,S57是否结束?还是要等到S58和S62都被置位后,才完全跳转?

网友A:
二者只要满足其一就可以跳转,就是个2选1的分支,要么跳转到S58要么跳转到S62

楼主(2021-01-11):
引用 网友A:
二者只要满足其一就可以跳转,就是个2选1的分支,要么跳转到S58要么跳转到S62...



谢谢,经过试验,是跳转了。实际想要达到的效果是两个条件都要完成才行。不能增加条件,直接写S58,S62就可以了。后面再加条件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