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2M通过ETHERNET/IP与工业相机通讯

楼主(2020-10-24):
请教各位前辈,欧姆龙CJ2M通过ETHERNET /IP与工业相机通讯怎么做,程序怎么写

网友A:
擦擦手擦擦擦手

网友B:
硬件配置一下,软件网络组态一下,设定交换区域,配置读写地址,直接用就行,是什么相机?

网友C:
一般相机如果支持,都有协议数据格式,然后根据二楼的设置,读取数据,放入数组形成数据格式

网友D:
查查相机有没有EDS文件

网友E:
先要知道工业相机的通讯格式,可以把相关资料发来看看

网友F:
买相机不带技术支持现场服务的吗  这种事别人能帮你吗

网友G(2021-04-07):
相机手册看看,网络组态,I/O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