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尔Gudel机械手

楼主(2020-10-24):
古德尔机械手的资料和倍福的PLC没没找到还是压根没有

网友A:
Gudel公司在上海有办事处  可以联系

网友B(2021-10-20):
通过系统的控制界面,可以直接按按钮或填参数对远程设备下发指令,从而进行工艺参数和设备参数的优化调整和对设备的运行测试和启停开关动作。通过可以该系统可以对现场的电控系统进行远程诊断、远程调试和远程上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