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WINPro7用ModbusRTU读取松下品牌电力检测表的数据

楼主(2020-10-24):
请问各位高手,主站是XH40T的PLC,站号设为1,从站是松下品牌的电力监测表,站号设为2,通讯协议用Modbus   RTU,软件版本是FPWIN Pro7  ,PLC想要读取检测表的电流值,用哪个指令,程序要怎么写呢?

电力监测表的协议和数据地址见附件!

网友A:
SEND、RECV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ND、RECV指令。



我用的是WIN Pro7的软件,里面有好多关于MODBUS的指令,不知道用哪个,反转各种试都没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SEND、RECV指令。】进行回复:        ---------------------------------------------...

145 146这两个指令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SEND、RECV指令。】进行回复:        ---------------------------------------------...

系统自带那几个有关SEND和RECV功能块其实都可以用,你设置好通信参数,编写一个测试程序,可以先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