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00SMARTPID问题

楼主(2020-10-25):
一个类似于皮带秤的设备,要求在皮带上均匀上料。现给定一个变频器,一个电子秤变送器(485通信)一个编码器,最初设想是用PID控制,既皮带接料10KG皮带前进20公分。上边料仓放料越快,皮带前进也就越快皮带前进速度与料仓放料速度成正比,利用编码器测量皮带运动长度,得用变频器调节皮带运动速度,请教各位大神我这个PID程序应该怎么写?

网友A:
你这要求貌似 和测量皮带长度 没啥关系,

主要得获得 放料速度,然后反馈给 接料皮带,控制速度。

精度要求高吗? 启动和停止时 可能不稳定,有误差

网友B:
皮带秤称量控制,与水泥厂的给料原理差不多。

网友C:
假设一秒钟放料10KG,那么你的速度是20cm/S  检测每秒称的增加量就是你的目标速度 别用PID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教

网友D:
直接用S7-200samrt的PID向导就可以,把量都转换成模拟量来做

网友E(2020-12-03):
我只要回复就会涨积分吗

网友F(2021-04-02):
回复就会涨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