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芯法残余应力测量步骤介绍

楼主(2020-10-26):
环芯法主要用于检测汽车车轮和电子转子锻件的残余应力,即在转子锻件的轴身一端切取截面25mm*25mm的圆环,测量切割前后的平均变形量,通过计算得出25mm深度范围内的切向平均残余应力。

环芯法残余应力测量原理

环芯法是在转子表面的中间和两端取三个测试点(圆周方向呈现120°),用机械法开一个环芯槽,局部分割、释放残余应力,在测试位置粘贴电阻应变片,测量转子锻件在轴向和周向释放的应变值,利用弹性力学原理计算出在该深度中实际的自身应力状态,即残余应力。

环芯法残余应力测量步骤

聚航科技经过多年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了一套环芯法残余应力测量步骤,仪器采用JHHX环芯法残余应力测量系统,是由JHYC静态应变仪和JHHX精密开槽装置构成的。

JHHX精密开槽装置的安装及应变片的粘贴

1. 首先,应确定锻件最终热处理后的轮廓尺寸到最终尺寸还有至少5mm的加工余量,以保证这些环形槽在精加工时可以完全加工掉。

2. 在转子的轴身两端和中部确定三条母线(相隔120°)共9个检测位置,用砂轮将被检测面打磨平整,再用细砂纸抛光,以确保检测表面干净、光滑、无氧化皮。

3. 用钢丝绳将JHHX精密开槽装置固定在待检测位置处,应注意调整钢丝绳,确保装置安装牢固。

4. 安装空心铣刀,调整深度仪表,调至适合转速,打开电源,进行环形槽钻铣,铣削至深度2mm,停机。

5. 用清洗剂彻底清洁环槽表面,以去除上面的污垢和油泥。安装、清洁应变片。

6. 取适量胶粘剂均匀涂在环槽中间,将应变片上的引线和康铜箔焊接的一面朝上粘贴在环槽中心,其中心重合度不允许超过±0.5mm,应变片上互成90°的敏感栅应与工件的切向和轴向重合,并确保应变片紧贴工件表面。

7. 连接JHYC静态应变仪

将静态应变仪进行正确设置,将应变片连接到仪器上,接通静态应变仪电源,查看静态应变仪是否连接正确,对电路进行电路平衡调整。

环槽的二次钻铣及记录应变值

当胶粘剂干燥后再次用开槽装置钻铣环槽,同时开始记录应变值,当环槽钻铣深度至4mm时停止记录。

以上就是环芯法残余应力测量步骤的相关介绍,如果你还有其他的疑问,可随时联系聚航科技,我们很愿意为您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