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流量计的使用

楼主(2020-10-26):
      质量流量计电磁流量计是基于电磁感应定律而工作的流量测量仪表。它能测量具有一定电导率的液体或液、固混合物的体积流量,常用于检测酸、碱、盐、含固体颗粒液体的流量。电磁流量计通常由传感器、转换器和显示仪表组成。其流量变送器由传感器和转换器两部分组成,被测流体的流量经传感器变换成感应电势,然后再由转换器将感应电势转换成统一的直流标准信号作为输出,以便进行指示记录或与计算机配套使用。

     质量流量计测量导管内无可动部件或凸出于管道内的部件,压力损失小、可以测量含有颗粒、悬浮物等流体的流量,例如纸浆、矿浆和煤粉浆的流量,这是电磁流量计的突出特点。由于电磁流量计的衬里和电极是防腐的,可以用来测来测量腐蚀性介质的流量。 流量计输出电流与流量间具有线性关系,并且不受液体的物理性质(温度、压力、黏度)的影响。特别是不受黏度的影响,这是一般流量计所达不到的。只要符合电导范围, 测量特性与流体的性质无关。它的测量范围宽,对于同一台电磁流量计可达100:1,精度高,可达±0.2%,重复型好优于±0.1%.口径可以从1mm做到2m以上。

     质量流量计使用时间过长后,变送器管内壁沉积垢层导致电极短路,甚至于无法测量流量。因此要经常清理,保持一次表的导管内绝缘衬里良好状态,以免酸碱盐等腐蚀,导致仪表无法检测。 另外需要定期检查端盖、接线口的密封性,保证湿气和水不会进入仪表内。

网友A:
对于水流量而言,结垢是下大问题,都没法清理,加药也没多大作用,管径变化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