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MT6071IP与三菱PLC怎么通讯设置

楼主(2020-10-27):
PLC是三菱FX3U的 编程软件上要怎么设置   触摸屏上的系统参数要怎么设置,请哪大神详细一点的指教一下,我刚接触触摸屏和PLC通讯

网友A:
如果是用编程口的话PLC不用设置,线是厂家提供的吗?

网友B:
楼主,你应该说明触摸屏是和PLC编程口通信?还是和BD板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应该说明触摸屏是和PLC编程口通信?还是和BD板通信。...

        -------------------------------------------------是和PLC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编程口的话PLC不用设置,线是厂家提供的吗?



是厂家提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如果是用编程口的话PLC不用设置,线是厂家提供的吗?】进行回复:        ------------------------...



那就触摸屏设置好就能通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编程口的话PLC不用设置,线是厂家提供的吗?



谢谢了  已经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