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变频器多段速运行优先于模拟给定信号运行?

楼主(2020-10-27):
看到有网友提问的一个问题,一时还解答不了。在此贴出求助大家!

求助内容:

假如一个变频器即设定了多段速1运行(M3-GND短接实现),又采用0-10V模拟给定运行调速。

在0-10V模拟给定运行过程中,M3-GND短接了。会不会多段速优先于模拟给定运行呢?

记得以前多段速给定频率时,寸动给定频率为优先。只要寸动信号给定,多段速就在寸动设定频率下运行。真的不知道模拟给定和端子频率给定哪个优先?

网友A:
可以按主辅计算  例如:主频率来源是多段速 辅频率来源是模拟量   设置计算是 主频率+辅频率   则 实际频率为多段速频率  + 模拟量对应频率

楼主:
昨天电话了一下台达官方,台达变频器有多段速优先功能。

假如主频率为模拟量给定,在模拟给定调速运行过程中,因为某种因素导致M3和GND接通。会按照你所设置的频率运行。

早上用一个台达变频器实验了一下,的确如此。

在模拟给定调速运行在50HZ时候,我把M3和GND短接,频率立即为设定的7HZ运行。

网友B:
如图所示,这个是西门子6SE70变频器的给定通道

主给定可以先择模拟量,固定值给定和主给定的选择是由控制字(数字量)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