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怎么编写暂停程序!

楼主(2020-10-27):
大家好!最近碰到一个工程(CP1H,三个伺服模组)!需要编写暂停程序,设备遇到意外情况停机后。清除当前报警后,设备需要恢复运行!请教各位大神应该怎么编写比较简单!用什么指令比较方便!

网友A:
首先程序采用顺控方式编程,按下暂停按钮,将当前步储存起来,按下启动后,从暂停位置开始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程序采用顺控方式编程,按下暂停按钮,将当前步储存起来,按下启动后,从暂停位置开始启动...



有步进程序的样例吗?三菱的步进用的比较多,欧姆龙的从来没用过!

网友B: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知道的话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C:
d0 等于1的时候做需要的动作

d0等于2的时候做需要的动作。

然后卡上运行标志。

就能实现你说的功能

网友D:
使用一个字做运行步骤,当启动自动时,做一个运行标志,然后这个标志做条件,步骤字也是条件。发生报警时,断开运行标志,不要复位自动程序中任何标志位,当报警处理完,重新启动,跳转到停止之前的步继续运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使用一个字做运行步骤,当启动自动时,做一个运行标志,然后这个标志做条件,步骤字也是条件。发生报警时,断开运行标志,不要复位自动程序中任何标志位,当报警处理完,重新启动,跳转到停止之前的步继续运行...



是不是这样:

int  count;

bool  flag;

if count=0 and not flag and 运行条件1 then

;

elsif count=1 and not flag and 运行条件2 then

;

...

end_if;

这样,如果产生报警,置位flag,报警消除复位flag,就实现暂停了吧?

网友F:
使用TKOF&TKON指令实现程式停止再起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知道的话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H(2020-12-04):
用步进程序,暂停直接传步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