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PRO仿真连接S7-1200

楼主(2020-10-28):
手里没有MCGS的实物触摸屏,有S7-1200的PLC ,现在想通过MCGS PRO的模拟连接PLC,但连不上,有哪位大神指导一下,设置如图

网友A:
1设备驱动只用那个西门子1200就可以 不用上面的父设备

2 端口号 本地3000 远端102

3 1200CPU-属性-连接机制-有个允许从远端连接打钩

试一下

网友B:
电脑网卡本地连接设置IP地址为跟PLC同一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设备驱动只用那个西门子1200就可以 不用上面的父设备2 端口号 本地3000 远端1023 1200CPU-属性-连接机制-有个允许从远端连接打钩试一下...



不用父设备建不了西门子1200的驱动,你给的端口都试过了,还是连不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网卡本地连接设置IP地址为跟PLC同一网段。



是同一网段的,我图片上就能看到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AI雪"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1设备驱动只用那个西门子1200就可以 不用上面的父设备2 端口号 本地3000 远端1023 1200CPU-属性-连接机制-有个允许从远端...



d64b45dd34ff8480e0516825bd44832.png这不一拉就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201014105339"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AI雪"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1设备驱动只用那个西门子1200就可以 不用上面的父设备2 端...



不行呀,我的是MCGS PRO版本,不知是不是跟你的不一样,我拉过去也不行,提示只能在父设备下

网友C:
问题还是在PLC那侧,MCGS不需要特殊设置,1200那侧博图软件里面在控制器组态界面 PLC的硬件属性中,有一个安全机制---把允许远程get/put勾选去除就可以了

你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晓晨残月"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电脑网卡本地连接设置IP地址为跟PLC同一网段。】进行回复:        --------------------------------...


你图上那是触摸屏的IP地址,不是说没实物触摸屏吗?不是说用MCGS模拟环境来控制PLC吗?电脑IP你在哪里设了?我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201014105339"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晓晨残月"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电脑网卡本地连接设置IP地址为跟PLC同一网段。】进行回复:...



设置了呀,用电脑仿真就是要将本地IP改成电脑的IP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还是在PLC那侧,MCGS不需要特殊设置,1200那侧博图软件里面在控制器组态界面 PLC的硬件属性中,有一个安全机制---把允许远程get/put勾选去除就可以了。你试试...



是这个吗,本来就这样的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晓晨残月"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20201014105339"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晓晨残月"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



我是有两个网卡,一个用来上网,一个用来直接连接PLC,刚发那图就是直接连PLC的网卡IP

网友D:
你的IP地址设置的不对吧。一个本地IP,你设置的是192.168.0.241,这个是 你电脑的IP,这个本地应该设置触摸屏的IP,如果没改的话默认是200.200.200.190。 远程IP是PLC设置的IP,本地和远程要再一个网段,要么把博图里PLC的IP统一为200.200.200.X,要么改触摸屏跟PLC一个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IP地址设置的不对吧。一个本地IP,你设置的是192.168.0.241,这个是 你电脑的IP,这个本地应该设置触摸屏的IP,如果没改的话默认是200.200.200.190。 远程IP是PLC设...



你可能还没清楚我的问题,我现在是没有触摸屏,用仿真控制真实的PLC,所以仿真那的本地IP要改成电脑的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柳红岩"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问题还是在PLC那侧,MCGS不需要特殊设置,1200那侧博图软件里面在控制器组态界面 PLC的硬件属性中,有一个安全机制---把允许远程ge...



是防护与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201014105339" 的回复,发表在10楼        对内容: 【"柳红岩"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问题还是在PLC那侧,MCGS不需要特殊设置,1200那侧博...



刚在那个地方打勾了重新下载到PLC,之后再单独监控PLC的通讯状态,MCGS上还是显示1,也就是没有通讯上

网友A:
我私信你了 你咋不加我微信呢

网友A:
兄弟 我私信你了 你咋不加我呢

楼主:
已经弄好了,就是IP的问题,感谢一楼兄弟的大力支持。

网友E:
1设备驱动只用那个西门子1200就可以 不用上面的父设备

2 端口号 本地3000 远端102

3 1200CPU-属性-连接机制-有个允许从远端连接打钩

组态内GET-PUT要勾选才行

网友F:
擦 触摸屏还能做这玩意

网友G(2021-03-31):
引用 楼主:
已经弄好了,就是IP的问题,感谢一楼兄弟的大力支持。

楼主,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怎么解决的?请教一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20201014105339" 的回复,发表在18楼        内容: 已经弄好了,就是IP的问题,感谢一楼兄弟的大力支持。楼主,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怎么解决的?请教一下,谢谢啦...



注意一下你父设备的IP,让你电脑的IP和PLC的IP在同一个网段

网友H(2022-05-31):
引用 网友A:
"20201014105339"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AI雪"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1设备驱动只用那个西门子1200就可以 不用上面的父设备2 端...



你这是嵌入版  人家说的是pro版  pro版只可以和实体plc通讯  模拟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