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DCS800报警F514主电源不同步故障过程(持续处理中)

楼主(2020-10-28):
半月前机器正常运转中突然跳闸报警F514主电源不同步,此电机和另外两台电机共用一台变压器,暂未考虑电源问题。检查调速器内部线路及前端熔断器、断路器、接触器均无异常,遂复位后合闸。因前期每年偶尔出现过一、两次同样报警,也没放在心上,只是正常检查后复位合闸。谁知本次故障后,开机中不定时报警跳闸,生产工天天在工作群里反馈,再加上其他机台近段时间故障频发,这个本不影响设备正常运转的问题也成领导眼中钉了。于是再次检查直流电机、调速器等各部件,看手册调参数,那时我是这样的状态

经仔细排查,发现调速器主板后面左上方4个黄色的贴片(电阻或者是电容,也可能是其他东西,这个不知道名字)掉了一个,于是把这个板子装到备用调速器上,接电机上电,竟然能正常启动运转,以为找到问题所在了,于是心里感觉放松一点:想着掉这个东西肯定就是造成开机中不定时跳闸的元凶了。唱个小曲的功夫换了新主控板、下参数、合闸,此时我是这样的状态

经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又上了三天班,今天早上又报警了,实在没法了,于是把其他电机的调速器和这个调速器对调,对调后运行了一会儿,还是这边这个报警,看来和调速器没关系了,要么是调速器后的线路或者电机出问题了,要么是调速器前的电抗器、接触器、熔断器或者断路器出问题了。总感觉电源本身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太大,因为共用变压器的另两台没发生过此类问题。刚刚把电抗器给更换了,等生产试机,看看后续如何。如果有遇到过此类问题的老师,烦请指教从哪里入手。

楼主:
昨天傍晚7点更换完电抗器后,晚上8点开机到现在,目前设备运行正常。

网友A(2020-12-05):
学到东西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2021-02-05):
不同步外围的可能性比较小,除非电源有接触不良的情况,一般是驱动板或者主板的问题,驱动板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