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系列的请教

楼主(2020-10-28):
没有深入了解过西门子的PLC,想了解下,300 400的CPU用的编程软件,以及1200,1500的变成软件分别是什么。还有WINCC。

请求各位老师能提供下WIN10可以装的软件。

网友A:
现在博途能编程300 400 1200 1500系列,但是吃电脑硬件太严重,然后300和400也可以用Step7编程,能节省电脑硬件,但是现在博途是个趋势,至于Wincc,博途有些版本中也可以编,但是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单独的WINCC,工控行业,入行需谨慎,Have Fun!

网友B:
300 400既可以用STEP7,也可以用博图,1200和1500只能用博图。一个STEP7对硬件要求不高,几百M就可以。一个博图小20G,而且对内存要求极高,至少8G以上,要想流畅运行至少16G内存。博图就是STEP7和WINCC的集合体,一个博图可以干 两个软件的事情。以后博图是趋势,而且确实更方便,但是吃硬件是一个问题,建议熟悉博图,装的话安装博图V15.0。

网友C:
目前博途到V16版本了,可以兼容各种中高端的PLC,包括WinCC!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博途到V16版本了,可以兼容各种中高端的PLC,包括WinCC!...



对硬件要求应该也很高吧,我笔记本还是5年前买的I5-6200U的低压处理器,8G的内存,升级了128的固态。能运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博途能编程300 400 1200 1500系列,但是吃电脑硬件太严重,然后300和400也可以用Step7编程,能节省电脑硬件,但是现在博途是个趋势,至于Wincc,博途有些版本中也可以编,但是...



谢谢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 400既可以用STEP7,也可以用博图,1200和1500只能用博图。一个STEP7对硬件要求不高,几百M就可以。一个博图小20G,而且对内存要求极高,至少8G以上,要想流畅运行至少16G内存...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victor329"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目前博途到V16版本了,可以兼容各种中高端的PLC,包括WinCC!...】进行回复:        --------------...



这个配置也可以装,只不过体验感会差一些,打开的时候会慢一些,之前我就一直用的8G内存,普通机械硬盘的本装的博图,也可以运行就是慢,后来换了16G内存和固态硬盘的工作站本,运行速度直接上了一个档次,快的不是一点半点。现在博图最新版本是V16,但是资源不是很多,建议装V15,随便一搜到处都是资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网友C"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目前博途到V16版本了,可以兼容各种中高端的PLC,包括WinCC!...】进行回复:        --------------...】进行回复:        -----------------------------------------------------------------这个配置也可以装,只不过体验感会差一些,打开的时候会慢一些,之前我就一直用的8G内存,普通机械硬盘的本装的博图,也可以运行就是慢,后来换了16G内存和固态硬盘的工作站本,运行速度直接上了一个档次,快的不是一点半点。现在博图最新版本是V16,但是资源不是很多,建议装V15,随便一搜到处都是资源的。

谢谢指点,已经安装V15,运行感觉还好。。

网友D:
我的现在是i5,16G内存,只有512的固态(另外软件与资料都是在一个500G固态移动硬盘和500G三星机械移动硬盘)

网友E:
博途感觉相对于公司电脑我觉得要求有点高,主要是公司太抠门了,配置的电脑太垃圾了,有时候我同时打开HMI和PLC,就会有未响应的,当然自己的电脑就另当别论了,毕竟程序员对电脑要求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现在是i5,16G内存,只有512的固态(另外软件与资料都是在一个500G固态移动硬盘和500G三星机械移动硬盘)

内存比我大一倍,我在考虑我这电脑还有没有升级内存的必要,博途没装虚拟机,直接c盘,plc和wincc同时运行仿真,内存使用率瞬间飙到75%。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博途感觉相对于公司电脑我觉得要求有点高,主要是公司太抠门了,配置的电脑太垃圾了,有时候我同时打开HMI和PLC,就会有未响应的,当然自己的电脑就另当别论了,毕竟程序员对电脑要求都高。

确实,我最近看了下价格,现在主流6000左右的笔记本差不多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