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486通讯
嗯?

楼主(2020-10-29):
请问各位大佬这个h87怎么就换算成了9600.8.e.1

网友A:
资料里面通讯协议设置

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料里面通讯协议设置



是那个资料里面的呢   我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资料里面通讯协议设置】进行回复:        ----------------------------------------...



你看下这个

https://www.jianshu.com/p/2f575e2a6d3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资料里面通讯协议设置】进行回复:        ----------------------------------------...



下载一个台达DVP系列PLC使用手册,里面就有。

网友D:
台达使用手册就有啊,RS指令章节

网友E:
搞不懂了,程序都很绕。

网友F:
台达的DVP手册中的特寄D1120那一页有详细的解释

网友G:
2楼的表横着看,来算

网友H:
可以查下手册,我记得应该是改为H86

网友I:
可以看看关工的通讯连载的文章,好好看看,琢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