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1200,组态王跟Access数据库--⑥组态王变量

楼主(2020-10-30):
西门子PLC1200,组态王跟Access数据库--⑥组态王变量

组态王的变量设置

1.0 变量设置

如下图所示,选择数据词典,里面是系统变量跟新建的变量,选择新建

1.1 如下图,从上往下依次,

变量名(这个应该知道),

变量类型(大类有2种内存跟I/O,内存指的是组态王内部变量,I/O指的是PLC等外部变量,离散指的是bit类型,整数字符串实数应该知道都是一般类型),描述(变量描述),

下面如果选择的是内存变量,那变化灵敏度,最小值,最小原始值,初始值等都会根据类型开放的,比如整数开放的是最小值最大值初始值

如果选择的是I/O变量,那①连接设备:选择你需要处理变量的设备来源,②寄存器:I,Q,DB,M,③数据类型:

BIT:1位;范围是:0或1

BYTE:8位,1个字节;范围是:0---255

SHORT,2个字节;范围是:-32768---32767

USHORT:16位,2个字节;范围是:0---65535

BCD:16位,2个字节;范围是:0---9999

LONG:32位,4个字节;范围是:-2147483648——2147483647

LONGBCD:32位,4个字节;范围是:0---4294967295

FLOAT:32位,4个字节;范围是:-3.40E+38~+3.40E+38,有效位7位

STRING:128个字符长度

如上short相当于整型,下面就是读写权限了

1.2 这里要特别说下,组态王的模拟量输入转换功能

线性转换方式,例子如下,链接连接设备的模拟量数据,设置最大最小原始值,然后设置需要的最大最小值区间,转换后的内部使用值就是你需要的等比例值,实际应用时,在按钮的模拟量输出,命令语言输入--\\本站点\温度\10,就代表温度是转换后的值除以10

与PLC电阻器连接的流量传感器在空流时产生6400值,在300GPM时产生32000值。应当输入下列数值:

最小原始值=6400           最小值=0

最大原始值=32000          最大值=300

其转换比例=(300-0)/(32000-6400)=3/256,

则:如果原始值为19200时,内部使用的值为(19200-6400)*3/256=150;原始值为6400时,  内部使用的值为0;原始值小于6400时,内部使用的值为0。

1.3 如果是数据来自某个DB块的,那寄存器应该DBxx.yy,xx就是哪个DB块,yy是实际地址,比如例:要建立PLC的10号DB数据块的地址2的整型int变量,那组态王的寄存器应该是DB10.2数据类型short,real=float,uint=ushort,byte=byte

具体数据类型实例如下:

注:

  1. BCD码亦称二进码十进数或二-十进制码,用4位二进数来表示1位十进数中的0~9
  2. 这10个数码,8421BCD码是最常用的BCD码,只选用4位二进制码中的前10组代码,
  3. 即用0000~1001,来分别表示它所对应的十进制数,而余下的六组代码不用。

了解最新工控PLC,上位机,机器人,通讯等实例测试笔记~~请关注百家号或头条号--老王工控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