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桥铝门窗如何选择?

楼主(2020-10-30):
今天只针对断桥铝窗阐述一下如何选择,断桥铝窗分为两种,一种是可以挡风遮雨的窗,另一种是性能门窗。

可以挡风遮雨的窗,需要选择真断桥窗,1,铝材壁厚大于等于1.4mm,采用铝角码或不锈钢螺丝连接不同段铝材。

2,隔热条采用玻璃纤维加固的尼龙隔热条,学名PA66GF25,也是国标强制规定。3,玻璃采用中空玻璃,玻璃内采用铝隔条支撑两边玻璃,铝隔条内填充一定比例干燥剂,不能填充满;铝隔条和玻璃间采用丁基胶密封,铝隔条外侧和玻璃边缘采用结构胶密封。

4,胶条采用三元乙丙胶条。

5,开扇处设置扇上内侧静音胶条,设置等压胶条,外侧设置防尘胶条。其中静音胶条和等压主密封胶条形成封闭式腔体,起到水气分离和保暖和静音的腔体。主密封胶条(等压胶条)和风尘胶条和排水孔形成和室外侧等压的腔体,以便顺利实现排水。

6,设计排水孔。

这几项缺任何项都会导致结构破坏,断桥铝内外侧铝材和隔热条开裂,窗漏水。

如果选择性能窗。

1,原来认为的缝隙处需要封堵,能看到的任何缝隙都需要封堵,看不见的地方缝隙,如角部,采用导流板注双组份固化胶填充;中挺连接处需要用插件固定铝材上,上下用销钉固定,内注双组份固化胶。

2,框扇搭接设计胶条需要保持整条的完整性,在扇角处需要特殊处理,一种是采用九十度胶角把两根胶条连接起来,断口出用三元乙丙胶水粘结;第二种是采用热熔技术把两根胶条焊接在一起。

3,设计型材水平面排水结构,采用C型隔热条,把型材水平面的最低点提高和型材共面,型材阶梯式排水面,保证不存水,水自然往外侧流动。由于所有外侧缝隙已密封,需要在防尘胶条上方留断口,已形成等压腔体,实现无阻力排水。

扇框同样需要设置排水孔,且有等压设计。

框排水孔需设计排水空帽,防止恶劣天气时雨水随风倒灌,防止内部水被风阻力阻挡外流。

4,玻璃和型材之间通过腔体胶条密封,形成胶条挤压型材和玻璃的状态,遇恶劣天气时可以避免型材和玻璃间形成缝隙导致漏风和渗水。

窗三大结构:不同根型材间连接结构,框扇搭接结构,玻璃和型材连接结构。窗扇和框只有两三毫米搭接,当结构变化时就出现空隙,造成漏风,形成导热或导冷通道,玻璃和型材的配置再好也不节能。

高性能窗需要考虑室内外强大压力差,有压力差时,风和水会倒吸进入室内,渗水漏风,谈不上节能了。

如果想提高窗的性能,就需要增大隔热条宽度,设计隔热条和玻璃的等温线共线,隔热条腔体内添加竖臂阻止热辐射和空气对流,在玻璃和型材之间填充保温材料。但同时由于腔体内会在恶劣天气时进水,也会在冬季有冷凝水,保温的填充会阻碍排水通道,造成发霉。所以保温填充需要科学化,还需要无毒。

关于耐久性,也就是平时说的用的住,就看以上环节是不是都做到耐久性,缺一点就会破坏密封和排水设计,造成漏风和渗水,这也是为什么高性能门窗和普通门窗价格一下子差别出来的原因,窗如一个杯子,性能有多高(就如盛水)取决于杯子和外面的最低连通点。这也是为什么各个价位的门窗都有,性能却一样,需要均衡配置,要不就花冤枉钱了。

关于隔热条内填充聚氨酯发泡和玻璃和型材间隙填充保温材料或者采用长尾胶条情况,欢迎专业人士互动。

网友A:
有图片的能直观看到就更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