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雷赛步进驱动DM542S的电阻安装位置

楼主(2020-10-30):
按照上面的说法,那么电阻是否焊在24V+端会比较好

网友A:
那么电阻是否焊在24V+端会比较好“

您是具体打算怎么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电阻是否焊在24V+端会比较好“您是具体打算怎么焊接?



我描述得不够好,就是我不管是共阴还是共阳,我都把电阻焊在DIR+ 和PUL+引出的线中。如上面的图中一样,电阻永远都在DIR+ 和PUL+处,而不是像说明书写的那样共阳接法电阻就接在在DIR- PUL-  共阴接法电阻接在DIR+ PU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刘岩利"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那么电阻是否焊在24V+端会比较好“您是具体打算怎么焊接?】进行回复:        ---------------------------...



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G初学者"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刘岩利"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那么电阻是否焊在24V+端会比较好“您是具体打算怎么焊接?】进行回复:    ...



好的明白,谢谢您的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