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蒙特变送器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20-10-30):
  在特殊情况下,罗斯蒙特变送器需要恢复出厂设置。罗斯蒙特变送器进行出厂设置的方法非常简单,只需要用手操器或AMS设备管理器就能操作。罗斯蒙特手操器里有一个恢复出厂调整值–传感器量程调整命令,使用此命令就可以进行设置。

  罗斯蒙特手操器快捷键一览:

  操作步骤:安装上图所示的罗斯蒙特手操器快捷键可以把传感器量程调整值恢复为出厂设置值。在意外地进行了绝压单元的零点调整或使用不精确压力源进行零点调整后,可使用此命令恢复。此命令仅适用于4–20 mA 输出。
  AMS设备管理器恢复出厂设置方法:
  除过用罗斯蒙特手操器进行恢复出厂设置,还可以用AMS设备管理器设置。
  STEP1:在把控制回路设置为手动模式后,点击“:下一步(Next)”。
  STEP2:在待恢复的调整值(Trim to recall)下选择“传感器量程调整(Sensor trim)”,并点击“下一步(Next)”。
  STEP3:点击“下一步(Next)”以确认完成恢复调整值。
  STEP4:选择“下一步(Next)”可确认,使回路返回自动控制模式。
  STEP5:选择“完成(Finish)”可确认完成此方法。
  知识拓展-罗斯蒙特变送器常见故障:
  1. 变送器毫安读数是零。
  2. 变送器不与手操器通讯。
  3. 变送器毫安读数过低或过高。
  4. 变送器对施加压力的变化无响应。
  5. 数字压力变量读数过低或过高。
  6. 数字压力变量读数不稳定。
  7. 毫安读数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