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电气图纸,里面有断路器Q和F,不知道有何区别?

楼主(2020-10-30):
如箭号所指,一种断路器是Q,另一种是F,不明白它们有什么区别?为何用Q和F分别标明?

网友A:
Q 塑壳断路器  隔离开关     F 微型断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Q 塑壳断路器  隔离开关     F 微型断路器



      这些Q开关是如下图一这样的,不知道是不是塑壳断路器?

       我觉得塑壳路器是如下一楼那样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yang20908"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Q 塑壳断路器  隔离开关     F 微型断路器】进行回复:        --------------------------...



这种是电机专用保护器  可以通断4-7倍额定电流

网友A:
电机保护器也是断路器的一种

网友B:
F热磁断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保护器也是断路器的一种



   我从原图纸后面的零部件清单里查到了,Q是电动机保护断路器,F就是普通的断路器

网友C(2022-12-15):
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