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profinetms在WorkVisual中总线里面添加无选项,DTM里面搜索不到

楼主(2020-10-31):
屏幕截图 2020-10-31 095311.png屏幕截图 2020-10-31 095340.png屏幕截图 2020-10-31

求高手解答  困惑。是不是电脑系统有关系。。。。

楼主:
自己先来。总线里面添加不了profinet  很奇怪

但 workvisual  4.0版本可以添加

5.0  6.0 均不行,但项目机器人系统 8.5.8 版本 必须使用5.0 / 6.0  配置,着实头疼

各种方法 都用了就差重装系统了

有没有 同行 遇到此问题的  顺路 指点下

网友A:
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的大哥说:这种情况重装电脑系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那个解决问题的qq就是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的大哥说:这种情况重装电脑系统可以

嗯,之前我没有格式化c盘,最后直接格式化就好了